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的混控最好配什么尾电机?

楼主(2006-04-26):
请问朋友们,我的是雷鸟电直,飞达的混控最好配什么尾
电机
?我的是4200,用不了一块
电池
(11.1v锂电)就烫手了我已经废了两个了!!请朋友门赐教!!谢谢!

网友A:
直驱吧!用大点电机!!!
直驱吧!用大点电机!!!

网友B:
用回原装雷鸟电池吧。。、

网友:
原帖由
whjwi
于 2006-4-26 19:32 发表
直驱吧!用大点电机!!!
用多大的电机直驱合适?

网友C:
锂电的电压高,所以配N30级别的马达都会短命的。建议楼主翻翻老帖,用二级管降压什么的方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