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请教

楼主(2006-04-26):
请问航模用的
舵机
用来做工业上的编程自动控制,能受的了一天24小时不停的运转么?如果不可以,请问有DX知道工业上还有什么设备可以用(除了电磁阀控制的气缸),因为我不是学自控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平时默认为原位,接到信号后推杆向前推5~10mm,力度要求不是很大.
请知道的大侠帮忙一下,非常的感谢

网友:
主要是受到安装尺寸的影响,如果用工业上的针型气缸,不知道多少钱一个?

网友A:
民用的东西不能用在工业上,工业上的东西不能用在军工上,军工的东西不能用在航天上。
所谓的民品级、工业级、军用级、航天级......
精度不同,可靠性要求不同,工作环境不同......
可以到工控网站上去查一下,应该有很多这种产品,说不定比舵机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