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玩华科尔37#?

楼主(2006-04-26):
刚买的37#(在商家强烈推荐下),玩了几天,就是起不来,尾管还给打弯了,这叫郁闷!

网友:
应该能起,我的36#起飞很轻松,加60g肯定没问题。

网友:
我的37很好飞呀,不过是无刷的。

网友:
请问下37#哪里有的买??

网友:
你试着减小螺距增大油门,让大桨转速大幅增加应该可以飞得起来。

你试着减小螺距增大油门,让大桨转速大幅增加应该可以飞得起来,但如果有双桨应该要把它消除,不然地话升力会减小很多的,导致飞不起来。

网友:
37#不是有个 有刷电调么?  应该有用的吧

网友:
可以吧

质量提高了不少

网友(2006-06-13):
我也想卖一部来玩下啦,二手的,买了还没有怎么飞过的,700元.

网友:
我刚买了一架,

我刚买了一架,就是飞不起来,还把浆摔断了,超郁闷

网友(2006-08-19):
我的37#给老鸟调过,我还是不会飞,家里电脑太差,模拟器不能用,郁闷。。。

网友:
关于37#的贴子太少了,肯请老鸟们来提点提点.

网友:
37#比36#好飞很多,CCPM反应也比较灵敏,但就是横轴容易弯
1首先看横轴有没有弯
2调双桨,
3检查震动大不大, 有震动可能是双浆,也可能是横轴,主轴弯,或浆没配平
4减少螺距提高转速
再不行上无刷,动力强劲~
不过建议新手用原配电机调好了练练再换,要不就算飞起来也很难控制,反而容易摔

网友A:
就是太灵敏了,稍稍打点舵,就飘的不知道哪去了,再向相反的方向打,然后就把油门降到最低,迫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太灵敏了,稍稍打点舵,就飘的不知道哪去了,再向相反的方向打,然后就把油门降到最低,迫降~~

呵呵,多多练习就好了,刚开始也是飞起来就摔,现在飞37#对尾在小卧室床上悬停得稳稳的,漂移不会超过床边~,
但对头悬停就不敢在家飞了~

网友:
真羡慕15楼的朋友,不知何时才能练到这等水平。我在客厅练习还没起飞就撞坏三次了。哎 郁闷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尾巴不会锁死,老往左转,而我往左打它才停,莫名其妙!按理说我应该向右打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