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6-04-26):
6V的
电池
,能否用16V 800豪安的直流电源充电?暂时不考虑是否会充坏的问题,关键是是否能够充进去。
注意,我说的电源不是
充电器
。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源是恒流源就可以,如果是稳压源,因电压相差太大,电源会烧掉,可以串电阻暂时使用,
电阻=(电源电压-电池电压)/充电电流0.8A,
电阻功率==(电源电压-电池电压)*充电电流0.8A
你可以串12.5欧/10W左右的电阻进行充电。

楼主:
哦,要烧电源啊, 我曾经用21V 1A 给12V的电瓶充电,就是慢,其他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