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桨模式推力测试报告

楼主(2006-04-26):
在制作纸飞机的时候,螺旋桨在V槽身中发力,能够被有效保护,但是V槽往往只能容纳很小的螺旋桨,于是又要开槽,上次有一个朋友提到在一个电动机上安装2个螺旋桨,实现4叶桨,来提升升力,今天对几种用桨方式进行试验,报告如下,供大家参考。

楼主:
动力使用辉盛无刷套装,11V充饱的锂电,各种测试均使用同一套动力。桨使用了7寸和9寸马刀桨。

由于推油门时电压下降,推力也不断下降,以下数据是刚刚推满油门的瞬间,由于数字不断跳,我读个大概,误差10g吧。

1、单7寸桨 全油门推力520g!
2、双7寸桨 两桨夹角90度 全油门推力540g
3、双7寸桨 两桨夹角45度 全油门推力560g
4、双7寸桨 两桨夹角30度 全油门推力560g
5、单9寸桨 全油门推力640g
6、9寸桨+7寸桨 全油门推力640g(辉盛无刷的转轴无法容纳双9寸桨,因此采用了9+7模式)

楼主:
结论:

1、 动力在秤盘上空转比我将动力组装到飞机上测试要大! 单7寸桨时,在飞机上测得是360g。看来使用V槽身容纳螺旋桨,损失了相当大的推力,还是采用尾推或者头拉要高效。
2、双桨确实会比单桨推力大一些,但没有质的变化,考虑到成本和重量,我觉得不合算
3、双桨的夹角会影响推力,如上次那位朋友所说阿帕奇的尾桨是非90度夹角一样,我测试出来也是如此,两个桨成90度时,推力并非最大
4、9寸桨比7寸桨更能发挥效力
5、使用9寸桨时,双桨几乎没有作用了

根据这些结论,我打算继续在我的飞机上使用单桨,如果有可能,我会使用9寸桨。

网友:
7寸和9寸分别是什么桨?

双桨在转速不够的时候才有意义,比如两支7×3的桨就比一支的力大很多。
不过我猜你用的是7060桨,那么此时负荷已经很大了,增加桨只是增加负担,电流上升,端电压下降,转速下降。

我觉得9050桨已经是极限了,9寸桨+7寸桨应该过载了吧,再往上加也没意义了,增加的只是电流。

楼主:
备注

使用9寸桨时,在中油门处开花现象非常严重!要是放在KT飞机上,我看会导致飞机解体。测试时我是迅速推过中油门,进入满油门,开花现象才好转,不过那种呼呼的风声,让人害怕,指头碰到估计就没了!

当然,开花可能和辉盛无刷的低端产品定位有关,使用更好的电机可能会解决。我的辉盛无刷买回来时,由于厂家不负责任的滴了胶水,让我连锤带砸才将电机和固定座分开,可能也加巨了开花现象。

以我的KT板来考虑,我看还是单7寸桨比较好!

楼主:
TO 傻猫
我使用的是7060桨,由于对此理论一窍不通,我只能通过试验来看看效果了。不过9050桨确实推力要大了很多

网友:
开花是不平衡吧,中油门的时候真好共振了就……

其实对这个电机来说7060并不是最佳配置,只是当时翼龙改无刷不得已而为之。8040桨的效率更高。

9050桨当然推力是很大,不过电流很吓人的。

网友:
1.螺旋桨拉力跟直径的立方成正比,跟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跟螺距成正比.
2.在不超过电机的额定负荷时,增大桨径拉力增加最大.
3.电机带桨后可以分为三种情况:额定负荷,超载,轻载.额定负荷工作时效率最高,轻载和超载的效率都不高,尤其是超载,会伤电池和电机.
4.采用双桨(或多叶桨)可以增加拉力,其前提是带同样直径和螺距的单桨(或2叶桨)时,电机处于轻载状态,但改带双桨(或多叶桨)又不超载.

实验中的电机不能满足第4条,故结果中的2.3.4无多少改善.对比1和5.6的结果可以看出,该电机应该已经超载,结果也同样不佳.所以实验结论有多不具有实际意义.

单电机带多桨是减小桨径的有效途径,但和带大径直单桨相比效率要低一些.

网友:
就是这么回事

刚开始翼龙改铃铛动力的时候习惯于7寸桨用航佳7032、GWS7035,动力和原配差不多,电机处于轻载状态,这时候用双桨效果显著,后来为了简化,大家都用7060桨了。其实这个桨的效率并不好,只是为了在桨径限制之下达到尽可能大的推力而不得已为之。

楼主:
谢谢指教!

是否说用辉盛套装配航佳7032双桨比7060好?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

不过不同飞行状态下的效能应该有很大差别

网友A:
记得我提议的好象是上两个5043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我提议的好象是上两个5043桨啊

你说的是用在什么机上?

翼龙总不至于用5寸桨

网友:
就说楼主的纸飞机,V槽可小点又不用镂空桨槽

网友:
又学到野啦!正不知如何配桨。

楼主:
改天测试一下双5寸。我原先还以为随便测一个单双桨比较就能说明问题,现在看来,要看电机复合,都得试试看。

楼主:
昨晚测试了双5寸桨,推力比单5寸仅大了10%,没有质的飞跃。。。

网友:
有没有同步观察电流?

如果桨型较宽的话负载也会大

印象中当初双GWS7035比单桨是强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