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1 3A也装好了,重了……

楼主(2006-04-27):
装好一称370克。

电调和动力组。

移到里面的舵机

连杆从这里出来。折腾的时候把背部捏成这样了……

瞎折腾,尾轮转向。顺便给1+1的网站做下广告。

网友:
夜猫子呀,猫猫。

网友A:
装得不错啊,猫猫!
连在电池平衡口上的是什么东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得不错啊,猫猫!
连在电池平衡口上的是什么东东啊?

错觉错觉

那是电调的开关

网友B:
傻猫现在搞高级了唆。。。鲨鱼不飞玩F3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猫现在搞高级了唆。。。鲨鱼不飞玩F3A了?

低级的,还是低级的。
这个3A是炸机专用,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的? 电调上面还有指示灯

是的,有刷。

指示灯能显示工作状态,另外电调软启动也靠指示灯提示,打开开关,指示灯亮,推油门到顶片刻,指示灯闪,然后油门到底,指示灯灭,电调进入正式工作状态,这时候推油门电机会转,指示灯也会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高级啊。羡慕

你羡慕个P!

都是你们看不上眼的东西。

网友E:
老猫电调什么牌的?那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猫电调什么牌的?那么爽

不知道……

一个厂家的朋友送给我的,也不告诉我要几钱……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重量足够爽飞了。机翼有没有补强,下表面的蒙皮很薄的

楼主:
再说了  我先习惯下这种飞机吧   不做剧烈动作没事

网友:
请问猫猫:我的小3A到了,但没有说明书,机翼是怎么安装的?

楼主:
这个……我也没有说明书……机翼那个地方里面的泡沫可以挖掉……

网友:
这个机机、这个电机用GWS的8060怎样啊?速度、拉力该如何?

楼主:
8060拉力肯定差啦

我是12:50的减速比带9×6桨的。

楼主:
我用的S280BB,如果用3D用的5:1减速是肯定不合适的,转速太低,我把铜齿换成12T的,减速比就是4.17了。

然后配合11V锂电就比较爽。

全油有530克拉力,应该还有优化余地。

如果用GWS9050或者8060桨恐怕转速有些不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280BB,如果用3D用的5:1减速是肯定不合适的,转速太低,我把铜齿换成12T的,减速比就是4.17了。

然后配合11V锂电就比较爽。

全油有530克拉力,应该还有优化余地。

如果用GWS9050或者8060桨恐怕转 ...

我是说2408-21配8060啊?不知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没有说明书……机翼那个地方里面的泡沫可以挖掉……

嗯!机翼对接时是不是应该插两根竹杄什么的?

网友G:
这机能飞不好飞,特别是吊机和KT板机差远了,还有就是设备不好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说2408-21配8060啊?不知如何!

晕倒,你不说我怎么知道“这个电机”是“2408-21”

配8060应该也可以吧,不知道电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机能飞不好飞,特别是吊机和KT板机差远了,还有就是设备不好塞

你这烂豆芽!

谁拿3A机子来吊机了!

网友:
哈哈,关注,我跟1+1也定了几架飞机,价格便宜量又足^_^

网友:
傻猫,怎么没下文了,飞的任何啊?能不能垂直爬升?动作轻巧否?

网友:
猫啊!1+1这架电动小3A,用A2208 KV1800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好了!2S锂电池组,7060RS 8040HD桨或者傻猫7050桨,10A左右的电流,8300-9500的转速,400克左右的动力!3S用国产的7x3.2这样的桨,10V 9.8A,可以跑到13530转。动力有多少你自己测试好了!GWS的7035HD桨没有希望,已经超出它的工作极限转速破桨了!这个配置包你爽YY了

如果觉得还是不够生猛,上A2212 KV1400的好了!3S锂电池组, 用GWS的7060RS  8060HD 8040HD或者是 傻猫7050桨,10V电压时,10-15A的工作电流,跑 10300-11000转,600克以上的动力!

楼主:
老雷啊!你的电机送过来哇!

我的有刷减速驱9寸桨才够劲,3S1200mah9A电流左右也有530克拉力,垂直爬升是没问题,不过对这个小飞机来说9寸桨还是偏大了。

这两天我不说这个机子……因为我炸机了,而且是误操作,低级错误 不好意思上来说
昨天我还把3DMAX炸了……漂亮的倒飞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