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最大时螺距10度,中立时0度,最小时有-13度,怎么调?

楼主(2006-04-27):
ccmp的xl,好像该水平的都水平了,该垂直的都垂直了。正负最大螺距为什么差这么远?

后来看看舵机,好像是左右行程不一样,难道三个舵机同时左右行程不一样?

网友:
樓主

您可以調整主旋翼頭的A連桿和D連桿

建議縮小舵機的行程量

將總行程控制在22度左右

+12至-10度

懸停點在5到6度之間

网友:
你比我好多了,我最大只有8度到-8度,螺距臂都到底了,还是不行,唉!!

楼主:
那怎么办?字节字节

网友A:
如果挑剔就得慢慢调连杆,不挑剔,遥控器上调螺距的行程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挑剔就得慢慢调连杆,不挑剔,遥控器上调螺距的行程就完了!

你好  这两种方法对飞行有什么影响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这两种方法对飞行有什么影响阿?

我理解:遥控器上调螺距的行程的话会导致舵机左右速度不同;慢慢调连杆的话基本没有坏处,大致知道怎么调了,回家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