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E-SKY的电池放电

楼主(2006-04-27):
E-SKY上的电池用到飞不起来后,是不是要先进行放电,然后才能充电啊?那么应该怎么样放电呢?望各位老鸟指教!我的是8.4V 650MA的电池!先谢谢了

网友A:
飞不起来了就不要再放电了,直接用充电器充电即可。

网友:
镍氢电池不用放电,直接充电。

网友:
拿个灯泡放啊,或接个电机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不起来了就不要再放电了,直接用充电器充电即可。

就是这样地

楼主:
谢谢各位老鸟

网友(2006-11-12):
直接充电就行了,如果再不行的,要考虑换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E-SKY上的电池用到飞不起来后,是不是要先进行放电,然后才能充电啊?那么应该怎么样放电呢?望各位老鸟指教!我的是8.4V 650MA的电池!先谢谢了

千万不能放啊!!!!

过放电池很容易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能放啊!!!!

过放电池很容易报废的

它指的是镍氢不是锂电 单节电压放到1.1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