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飞翼龙要一直拉杆才能平飞?

楼主(2006-04-27):
为什么我飞翼龙要一直拉一点点杆才能平飞? (充饱电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机身摔过,尾杆的角度变了,
又有可能是推力线的问题
这是我用原来的380
电机
及
电池
飞的时候的情况.重心无变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升降舵向下偏转了,调一下升降舵的角度吧。

网友B:
头重了吧,检查一下重心。

网友C:
如果没有换电池的话,电机不知道你换的是什么?是480还是无刷?如果是无刷的要重新调整重心的!如果连电池也换了别的,那么你也需要重新调整重心!
和2楼说的一样,很有可能是升降舵面移位了,应该调整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