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 cp2主桨抖动怎么办?

楼主(2006-04-27):
我的esky cp2开电主桨旋转的时候抖动得非常厉害,带动整个飞机都左右乱晃。请问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主翼抖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
1、主翼有双桨!
2、倾斜盘不平衡!
3、齿轮摩损或变形!
4、两边主翼被摩损,重量不等!
5、平衡翼不平衡或两边距离不同!
6、主轴或横轴弯了!
7、固定环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