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拿到2006的充电器吗? 浮起来看看 !

楼主(2006-04-27):
有人几个星期前就说可以拿到2006测试  怎么多天反映都没有啦! 想买个好的充电器难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几个星期前就说可以拿到2006测试  怎么多天反映都没有啦! 想买个好的充电器难呀!

因为作者需要对平衡冲模块进行修改,改后可以支持2组6S的锂电同时充电。。。

网友A:
我手头上现在有TURBO 35 GFX,CDC 6.0B,可以说是代表了目前顶级和中档镍氢(镍隔)充电器,2006推出后,我也会弄台回来和上面两款充电器做下对比,呵呵

网友B:
我现在在用estation 501充电器和原配平衡冲模块pb-5,感觉平衡功能设计得很好,可以在充电器上面显示每个电池单体的电压,电流也可以调整。并且平衡冲模块在没有充电器的情况下,可以自动为电池平衡电压,就是以电池中电压最低的电池单体为标准,自动把其他电池单体电压放电到跟电压最低的单体一至,并且有指示灯指示放电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上现在有TURBO 35 GFX,CDC 6.0B,可以说是代表了目前顶级和中档镍氢(镍隔)充电器,2006推出后,我也会弄台回来和上面两款充电器做下对比,呵呵

TURBO 35 GFX 和2006比???
到时一定要写个测试报告出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TURBO 35 GFX 和2006比???
到时一定要写个测试报告出来哦。。。。

不要求比过GFX,不是还有CDC么,哈,只要充镍氢的效果和CDC差不多2006就大有市场了,2006还能充锂电么,嘿嘿

网友:
不知道现在有人拿到了吗?

网友D:
等得小白菜已经成霉干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得小白菜已经成霉干菜了。

网友:
~!~

等不到了~~~我只有买了ESK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用estation 501充电器和原配平衡冲模块pb-5,感觉平衡功能设计得很好,可以在充电器上面显示每个电池单体的电压,电流也可以调整。并且平衡冲模块在没有充电器的情况下,可以自动为电池平衡电压,就是以电 ...

平衡充模块的接线要自己搞定的.......

网友:
等等等等等

网友:
等得花儿都谢了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