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 MODEL 新款锂电平衡充电器

楼主(2006-04-27):
超越技研的锂电不少老鸟都清楚,超越技研已经成立公司,使用“3E MODEL”商标。凭借着对锂电的专业了解,更藉此推出智能平衡充电器smart plus系列,以解决目前广大模友使用锂电池的不安定因素。

1、采用智能侦测技术,自动适应不同容量的锂电池,无需人工设定。
2、具有真正的平衡充电功能,对电池组中的每一粒电池单独检测,单独充电,无需经过平衡放电的过程.彻底消除放电过程每颗电池间的不平衡状态。
3、最大可充5节电池组。提供对5节、4节、两组2节,或者同时为一组3节和一组2节电池组进行充电,并能同时对不同容量的电池组进行同时充电。
4、单片机编程双充电模式,开始以恒流方式,缩短充电时间,末期使用精确恒压方式,确保电池安全。精度为:4.2V ±0.03V。转灯后没有充电电流,长时间插在充电器上也可以放心。
5、具有电池单体低电压修复保护,正反串接保护,输出、输入短路三种保护功能,独立LED指示灯。
6、要求 DC12v 5A电源输入,推荐用12V电瓶作为输入电源。

网友:
挺好,够用,输入电压一定要12V吗?更高呢?

最关键问题:多少大洋?

网友:
不错啊

超越是老品牌了,帮顶一下。

网友:
外观很漂亮,pc电源可以用吗?价格多少?

网友A:
充电电流多少?可否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多少?可否调节?

充电电流在恒流状态平均1.4A/cell,不可人工调,充电器会根据不同电池内阻特征,按最快冲满电的方式调节.

网友B:
我觉得设计理念太随大流了,这种功能的平衡冲实在太多了,而且价格都不贵,没什么新意!
要重新再作,起码也要多一项调整充电电流的功能,以便适应不同容量的电池,我觉得这个很实用!
或者再加上一个电池长期存放充电方式,就是用11。7v电压作为充电结束的判断,很简单,但是却很实用,因为很多人都会遇到一段时间无法飞行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将电池充电到40%左右来保存,不然电池容量会明显下降!

网友C:
~~~~

给个你们公司的网站啊~~~~价格如何??等充电器用~~~~~~

网友D:
哪里可以买???价格是多少?现在就差个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可以买???价格是多少?现在就差个充电器。

同问!!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设计理念太随大流了,这种功能的平衡冲实在太多了,而且价格都不贵,没什么新意!
要重新再作,起码也要多一项调整充电电流的功能,以便适应不同容量的电池,我觉得这个很实用!
或者再加上一个电池长期存 ...

jait888 版主:
我想請教關於用11。7v电压作为充电结束的判断,這個11.7V是如何定出來呢?
需要将电池充电到40%左右来保存是否你所說的11.7V?
為何不将电池充电到40%左右来保存,不然电池容量会明显下降!
我對鋰電池認識不深,希望能多多賜教!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如果要长期保存,最好将电量控制在40%-60%,满电保存电池很容易坏,我已经付出过好几块电池的代价了,最惨的一次是一块20C的电池满电放了一个星期就坏了

网友E:
对比

你好,这新的冲电器与你以前的(外型一样,我正使用)冲电器有何不同?改进了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你们公司的网站啊~~~~价格如何??等充电器用~~~~~~

公司网站还在架建中,建好后会向大家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设计理念太随大流了,这种功能的平衡冲实在太多了,而且价格都不贵,没什么新意!
要重新再作,起码也要多一项调整充电电流的功能,以便适应不同容量的电池,我觉得这个很实用!
或者再加上一个电池长期存 ...

  锂电用平衡充是大势所趋,无所谓随不随大流。外观我们不想评论,各花入各眼,各有所好。但内部电路我们用了5个独立的芯片去控制,真正的做到每颗电池之间独立检测和充电,这样每颗电池的电压可以控制得比较精确,当然成本也会变高。但这并不是一般的串充加平衡板能比的(像E牌那样),不必担心如果电池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时导致其中一条分流电路过热,以致烧坏的问题。

  关于保存的问题以我们专业造电池的经验,也同意版主的说法。3.85*3=11.55V是比较稳定,不过也没有很严的要求,用完后充电半小时也就可以了,放一段时间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新的冲电器与你以前的(外型一样,我正使用)冲电器有何不同?改进了什么地方?

主要是内部电路的一些改进。

网友(2006-07-05):
充电电流是不是可以调节啊,我都是用很小容量的电池,1.4A/cell的充电电流会不会太大了,如果我用650mah的电池,就是2C以上的充电电流了

网友:
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是冲15c和20c的电池,4.2的截至电压会不会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