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5%的工业甲醇可以用吗?

楼主(2006-04-27):
刚买了桶蓖麻油和甲醇,但甲醇是工业用的,店家说只有95%的纯度,不知可用?

楼主:
试过了,与蓖麻油混合后很清晰,已上机机飞过。

试过了,与蓖麻油混合后很清晰,已上机机飞过

网友(2006-06-05):
我一直都用工业得甲醇,自己配时最好过滤一下。

网友:
90%的楼主飞过了没问题是肯定的了,但我想请教一下自己配油所用的甲醇纯度起码要在%多少以上?我在用的就是99.99%的,不知会不会太高返而对发动机不好呢?刚开始配油玩请DX指教。

网友:
我就是用的4个9的甲醇。最好用纯度高的。我的硝基是用的分析纯的,也有化学纯的,但一瓶得花80多元。
油料质量好,飞直机的时候放心一些,发动机出力好,也耐用

楼主:
有必要要用分析纯的吗?

自配油无非是为了降低燃油成本,否侧还不如用成品油。

我全部都是用工业级,甲醇3.3/kg,蓖麻油12.5/kg,硝基甲烷19/kg,这样用一直没问题,想想,烧过100L油后,省下的油钱都可以买新发动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配油无非是为了降低燃油成本,否侧还不如用成品油。

我全部都是用工业级,甲醇3.3/kg,蓖麻油12.5/kg,硝基甲烷19/kg,这样用一直没问题,想想,烧过100L油后,省下的油钱都可以买新发动机了。

我还没找到这么便宜的硝基只能用分析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