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风冷HBX

楼主(2006-04-27):
刚试了试刚装上的扇热扇,在厚厚的草地上大扭力的跑了20分钟左右。还别说,这扇热效果不错。真的!!

网友A:
有效果就是成功,
车车要洗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果就是成功,
车车要洗澡了

刚试完,还没洗,不过现在很干净了。谢谢!!

网友B:
偷偷问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吗?

如果是,我也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偷偷问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吗?

如果是,我也弄一个!

当然在跑高速就没必要了,速度快,风速也大,散热就好。但在低速跑(大扭力的情况下)这风扇就见效了。

网友:
有些道理,我的车车,在外面跑时,电机都没什么温度的,而在家里遛达时,电机烫手呀!

网友C:
在外面跑时,电机都没什么温度的,而在家里遛达时,电机烫手呀!

网友:
是啊,觉得是奇怪,速度慢了电机是很容易热,连电调也热。

网友D:
好像是因为低速的时候电调输出的电压是脉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因为低速的时候电调输出的电压是脉动的吧,

无论高低速电调输出的电压都是脉动的,只是低速时点空比高罢了.

网友:
电脑上的风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外面跑时,电机都没什么温度的,而在家里遛达时,电机烫手呀!

兄弟,多少改几个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多少改几个字吧!

网友(2006-05-27):
楼主,你用什么电,可以大扭力跑20分钟?

网友:
风扇是吹还是吸啊?

网友(2007-08-16):
再加个温度开关就完美了

网友:
 好想法。。。

估计LZ是做IT的。。。

车子的卫生不太达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