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报道!请教各位大鸟如何配置450?

楼主(2006-04-27):
Trex-450XL空机(HDE普通版/CDE CCPM版) 无刷电动机Trex-430L/3550KV
无刷调速器-空机附带原厂配置Trex-25A
高速司服器(尾桨)韩国Hitec HS-56HB    *4
陀螺仪   Trex-500X
动力电池原厂配置Trex-11.1V/1900mAh/13C
充电器原厂配置Trex-RCC-4CX
xtr + g2
futaba    ff6hs

想入门,但好像比原来的3000元预算超了很多?!
大家看看这样配置咋样?

网友:
根据你是初学的情况我给你的建议如下!
陀螺仪改为一手或二手的GY401(一步到位)
舵机改为E-SKY或辉盛9克舵机*3+9650(hs56你在悬停阶段用有点浪费,E-SKY够你悬停用了,以后再换hs56也不迟)(9650功能强大,值得一步到位)
电池用3E1800/10C(亚托原厂电池的价格贵得惊人,3E够你悬停用了)
充电器改为柯达DIY充电器(极具性价比)
模拟器改为下一个D版的G2或AEROFLY(免费)
控改为jr9或ff9(控是值得一步到位的地方)
马达和电调可以考虑换好盈的30A和西尔460F电机
以上是根据你初学的情况修改了配置,把有些地方加强了但也有一些地方是削弱了,但总的来说性能是比你原来的配置要强大许多,在没有怎么增加成本的条件下这样的配置更具有性价比,也更符合你的实际需要和为以后升级提供了空间!

网友:
舵机可以用便宜点的GWS舵机,配件容易买到,寿命还不错,NARO +F HP BB*4.(PICO 容易坏不推荐)可以省400.
陀螺用舵机省下的400改买GY401陀螺仪比较好,不用经常为中立点不准烦恼.
电池用鸿飞的或者3E的都可以,价格比原装的便宜一些.
S9650对于入门者完全没有必要,先飞好了在买吧.
电机电调用原厂的已经足够.460F电机建议观望一阵在买.担心寿命不理想.
充电器用柯达的不错.便宜啊!但现在很难找到了.
模拟器用XTR就可以了.
还有配件一堆,大齿轮,大桨,主轴,横轴,急救包.

楼主:
多谢njvincent, iceman!!好感动啊,省银子啊

楼主:
我查了一些资料,还是搞不清为什么叫柯达充电器呢?http://www.szrcclub.com/bbs/disp ... p;ID=308&page=1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