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用华科尔的砣螺和控飞30级油机行不行

楼主(2006-04-27):
我一个华科尔WK-G001砣螺和一个华科尔36上面的控,不知道能不能用来飞30级的油直,我是拿来练悬停的,不知道行不行,我现在没有钱,下在发愁.

网友:
悬停的话,问题应该没有吧。

网友:
我看還是不好了,電直失控只多掉下來,油直失控發動機不會停啊

网友:
驼螺或许还可以,遥控我看还是算了,安全第一啊!

网友:
怕是很危险哦!最好不要用

网友A:
35号的控飞450都勉强,飞30,太危险了,打消这个念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号的控飞450都勉强,飞30,太危险了,打消这个念头吧!!!

是的,这个地方不能省钱。

网友:
不行的。一飞你的机就炸定了

网友B:
可以

不过要做好像我一样的思想准备,我可是炸了4架次喜路宝30哦

网友(2006-06-01):
我晕,华XX飞自己的飞机都不行,失控!
你还拿来飞油机,想自杀!?
别糟蹋飞机了

网友:
一定要找个没有人的地方飞,做好一切安全措施!呵呵!

网友:
我的朋友刚买了华XX的8通遥控,还没到货,不知效果如何。不过我还是劝他F或J的。
油的失控炸上1~2次就够钱买个好的六通控了。华XX的驼罗没用过不敢乱发言。

网友(2006-07-10):
千万别用,我就是华科尔的36#,它的设备和陀螺仪飞36#号都不行.陀螺仪根本锁不住,遥控也经常失灵.我后来换了FF9的设备和GY401的陀螺仪,飞是可以飞了,就是飞机发抖.现在我已经没飞它,换了天子50油动机.设备和陀螺仪都换到50上了,那个36#号放家里当摆设了

网友C:
咳。华科尔的陀螺仪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我是不会用它来冒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咳。华科尔的陀螺仪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我是不会用它来冒险的

网友:
电子系统之间的配合工作的效果首先是取决于各个电子器件单独的性能,其次在配合工作的时候还会有是否匹配的问题(比如GY401上的数字舵机开关)。华** 的设备本身就不过关,在配合使用的时候更是隐患无穷。

  但是。你----想体验“自动”飞行的快感吗?
              想体验“随时”坠机的刺激吗?
              想把你的机机亲手交给收破烂的老头吗?
              请用: 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要做好像我一样的思想准备,我可是炸了4架次喜路宝30哦

嗯....不过,请问4架喜路宝30是因为什么炸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体验飞行的快感吗,想体验坠机的刺激吗,想你的机机瞬间变成一堆废品吗----请用***:em2 ...

用XXX飞30油直等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