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一个X400用零件,大家猜猜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6-04-28):
做了这个东东:

组合之后

大家猜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沙发~

网友A:
升降舵上用的

网友:
手工艺品......

网友:
该不会是 硬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上用的

回答正确,给你加10分。

主要是为了消除电直变矩时对升降舵的干涉,450XL  X400,黑鹰等都有这个问题
螺距增加时,升降舵会自己向后拉的, 加这个以后螺距就不会影响升降舵了 。
这个是利用了平行四边形原理。

网友:
要是上下颠倒的安装,就放大影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正确,给你加10分。

主要是为了消除电直变矩时对升降舵的干涉,450XL  X400,黑鹰等都有这个问题
螺距增加时,升降舵会自己向后拉的 ...

这个东西的却很有用,我很早就做了一个.是用断的摇臂做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网友:
看到你的电池装在前边,能平衡么? 我的只能装在马达底下,否则无法平衡!

楼主:
我的电池190克,这样放还可以的。飞机现在全重730克,已经算是较重的,昨天飞行,发现抗风能力提高不少。

楼主:
亚拓的普通模式电直,也有这个问题,建议大家改一下,可以用普通的舵机摇臂压入轴承做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