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少自己造船玩!

楼主(2006-04-28):
船是王俊生产的800mm船体

发动机是AP15,发动机架自己用铝合金DIY

楼主:
看发动机侧面,重心不知道会不会偏高?

楼主:
方向舵

剩下的油箱和设备没安装,安装好就可以下水!
不知道怎么才可以不翻船?

网友A:
请教一下,这船重心这么高,再加上反扭力,航行稳吗?然后风力艇用风舵比较好吧,而且你这个水舵这么小。

网友B:
同样的机器,风桨没有水桨快.
风动艇最好用双体船壳,宽度够,抗翻能力就强,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C:
你选的船不对:船体不够宽
重心太高:建议倒装
反扭力太大:如果船无法航行或航行不稳定或转弯倾覆的话(实在想用这条船玩风动的话)在两边加浮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船重心这么高,再加上反扭力,航行稳吗?然后风力艇用风舵比较好吧,而且你这个水舵这么小。

还没航行,所以要大家指正!

看来还是有必要做成风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机器,风桨没有水桨快.
风动艇最好用双体船壳,宽度够,抗翻能力就强,这是我的经验.

没水桨快那是肯定的,但是要改水桨太复杂了,我是新手没这方面的知识!有请大家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的船不对:船体不够宽
重心太高:建议倒装
反扭力太大:如果船无法航行或航行不稳定或转弯倾覆的话(实在想用这条船玩风动的话)在两边加浮体。

船身是很窄,发动机倒装可能比较难,加上这个AP15发动机在倒装的时候不一定稳定!

我也想过在两边加两个饮料空瓶!但是不知道要申出船身多少才比较适合?

网友B:
水桨就是全浸桨或者半浸桨,买套合适的轴系和水桨装上去就行了.你的是油机,可能要费点心思了.
我认为你的这条船壳只有装水桨才合适.
你的手艺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桨就是全浸桨或者半浸桨,买套合适的轴系和水桨装上去就行了.你的是油机,可能要费点心思了.
我认为你的这条船壳只有装水桨才合适.
你的手艺不错啊.

谢谢你过奖了!

油机+水桨又要买新发动机,不想投入太多米

1.现在要么就油机风动力,不知道速度可以上到20KM/H吗?

2.如果改电的需要买什么配件? 手上有个50A华迈船用双向电调!

网友:
50A华迈船用双向电调性能不错,应该可以上750电机,轴系找石明德.
可以肯定,你现在这样装油机和风桨,拐弯翻船是避免不了的了.

楼主:
50A华迈船用双向电调可以带750电机吗?不会过载吗?倒退才20A!

750/550电机不知道那里有卖?

网友:
750用50A电调可能勉强,用550肯定行,550会慢些,但怎么也比你现在这样装油机+风桨快.
你的船如果装750,可以买个小电流的单向电调扩展功率管增加大电流,竞速艇不用考虑双向.

楼主:
根据你说的750可能勉强那就不考虑了!用550吧,但是华迈50A双向电调退后才20A,不知道带550电机有没问题?

小电流电有,但是我这里买这些功率管比较难找!暂时先不考虑!

网友(2006-07-09):
我自己也做了个风动船

我自己也做了个双体风动船           船身是用40级水上固定翼浮艇        三叶25级固定翼油机      用的是水舵   水舵的位置是两个浮艇正后方5公分           速度轻而一举达到50公里        唯一不好的是直线加速不能达方向舵      应为高速太容易翻了        自己下水就5次          不妨大家也DIY一下了

网友:
为什么要风动,又不是气垫船,个人感觉还是水中螺旋桨的效率高……
不过我感觉重心是不是有些靠后……
如果是风动,干嘛不用风向舵,水舵效果好,但是吃水深,风动的意义就在于吃水浅……

楼主:
我已经改成550电即推动,打算上8节电池!

差不多装好,还没下水,不知道速度有几快?

网友:
hehe,“陆”虎兄准备向“水”里发展了!

楼主:
油风驱动改电驱动!

蓝色的是50A华迈电调,
电机是550的,已加水冷套,
电机固定架是用铝合金加环氧树脂固定在船身上!
传动轴系是在广州石明德处购买

舵机是用三和的标准舵机,用铝合金架固定在船尾

这个是方向舵,旁边的铜管是吸水
桨是40mm(孔4mm)2叶半浸桨!
总造价:船身+轴系+舵系不带电子设备一共250大元+300元(电调+电池+舵机+2通遥控)
800mm船600大元不到就可以下水了。。。爽。。。。(注意:我不卖船,板主不要移我贴)

初次装船请各位批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