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2408-21重绕后电流过大 (已解决)

楼主(2006-04-28):
原来应该是21T 三角形绕法,重绕后改为12T 星形绕法。辉盛18A电调 7060桨,半油门时电流已经超过9A,油门再往上电调开始喘。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答案:原来问题出在电调上。辉盛电调的线形和电压保护实在另人汗颜,半油门的时候电流已经接近峰值了,而且电压保护过早产生作用。换了个ELE的电调问题就解决了,7060桨全油门时电流为13A。

网友:
线是原来的大小?也是三线并绕?

网友:
改绕19T星形接法试试

网友:
看饶线是不是错了,可能有一线圈多绕或少了一圈,12圈应该不会这样的,我2410的电机9T三角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应该是21T 三角形绕法,重绕后改为12T 星形绕法。辉盛18A电调 7060桨,半油门时电流已经超过9A,油门再往上电调开始喘。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用的多粗的漆泡线?几并的?

楼主:
试了两次,第一次用0.3mm的漆包线,4线并绕;第二次用0.5mm的漆包线,2线并绕。两次的情况都一样。还有一个线索,电调通电发声的时候,电机在某个角度的声音特别小。

网友:
解决没有?谁能说一一下

网友:
0.3的线4并?0.5的线两并?电流当然会大啦!0.3两并或者0.5单线试一试。

楼主:
原来问题出在电调上。辉盛电调的线形和电压保护实在另人汗颜,半油门的时候电流已经接近峰值了,而且电压保护过早产生作用。换了个ELE的电调问题就解决了,7060桨全油门时电流为1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