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拉马不稳,请教

楼主(2006-04-29):
我的拉马2现在超级不稳了,简直没法飞。搜索了老帖,该检查的都检查了,也没松的地方。真是没法了。请教各路高手,会有哪些可能的因素造成拉马不稳阿。真是谢谢大家了阿

网友A:
要看是什么情况了!用的时间长了也应该检查一下两个电机!这是我的经验!
两个电机坏一个就超级不稳了!
你可以把电机单独插上电源检查是不是转速相查太大!

楼主:
谢谢楼上的。电极暂时可以判定还没问题。因为中午还飞得稳稳的,后来撞了一下,就很不稳了。那在手中感觉电机差别也不大

网友B:
都没有松动,那看一看稳定锤是不是平衡?再看一看上下主翼有没有双桨了!

楼主:
经检查下桨有一点双桨,很微小,总感觉不至于造成飞行性能这么差阿

楼主:
大家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我老遇这种少数情况阿,郁闷,好好的东西,就是飞不了,煎熬

网友C:
是怎么个不稳,具体说说!

楼主:
首先,不管怎么调微调,始终不能像开始那样能稳稳得升空后自己稳住,即不能松开操纵杆后能稳住一段时间。总是会向某个方向快速漂移。一打舵修正时,动作很大,反映很剧烈,马上又向修正的方向漂。搞得我得不停的修舵,比飞传统结构的直机还紧张。这可不是我最开始的拉马阿。原来也曾这样过,但总是莫名其妙的有时就好了,我都不知我碰了哪。现在又变成着鬼样了,我鼓捣了好几天,还是调不好。主要是无的放矢,都不知哪的问题,现在看到他都有点烦了,故意捉弄我一样。还王过路各位大虾就我于水声火热之中啊,在下感激不尽阿

网友D:
没见过,帮顶。期待问题解决。

网友E:
如果是碰了一下,导致不稳,你可以看看十字盘里边的轴承是否松脱,另外调整微调,需要断电调整,否则没有效果

楼主:
真是感谢楼上的仁兄阿。按他的指示我拆开斜盘检查了下,可发现并没有松动阿。于是又把拆下来零件装好,抱着试世的想法一飞,神了,稳了。虽然摸不着头脑怎么搞得,但还是很兴奋啊。谢谢各位拉,期待别睡一觉起来又不稳了阿。谢谢北京急速遥控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