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卡西欧PDA的充电器输出4.2V 1.6A内部结构图

楼主(2006-04-29):
这种是日本卡西欧PDA的充电器,输入100-240输出4.2V 1.6A   (卡西欧PDA原来的里电容量是1100MA的)
测试完成,效果跟柯达的差不多,都是大电流快充,然后恒压自动减少电流到充满.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楼主:
内部结构图.才用5快集成电路板及多个大功率管设计制作,用料及工艺讲究.
测试:  2200ma里电  测试前3.6V  3.7V  3.6  冲满4.2V 用了1:45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网友A:
没图可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可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可看哦!!!!!!

卡西欧平衡充改装及使用方法:
1、负级于检测点加个发光二级管。
2、接线按图接好就OK
3、图中两个接触点可焊接起来。
4、中间的电位器可调整截止电压
5、使用时需要先连接电池,再接通电源。2个发光管亮红灯,充满点自动上面的灯不亮,下面的灯变绿色。
6、更换电池需要从新开关电源才开始充电。

网友:
电路看着挺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看着挺啊。

麻烦的事情可以代劳,帮你组好的,到手可用.

升级了去了商家区了,继续造福模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楼主:
顶起

好东西,剩下15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东西,

剩下11套了

楼主(2006-05-30):
引用 楼主:

剩下4套了

网友:
东西收到,除了外不怎么样之外,性能不错!帮顶...

网友C:
我的是冲满之前电压是4.2V(红灯亮的时候)
一转绿灯之后,电池电压只有4.1V,
如何调整?请楼主指导一下!

网友:
4.2V是充电时的电压,停止充电后会下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冲满之前电压是4.2V(红灯亮的时候)
一转绿灯之后,电池电压只有4.1V,
如何调整?请楼主指导一下!

中间那个电位器可以调整截止电压
建议不要调整,因为厂家的万用表的精度要比我们用的高.

网友D:
使用后有如下疑问:
1. 充电器单体空载电压为8V多,是否为正常?
2. 三只充电器其中有一只怎么充,电池电压就是充不到4.2V的截止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一直在4.15V左右. (该电池使用正常,状态良好,在其他充电器上无任何问题). 用其他充电器强行冲到4.2V后再返回来充电5分钟后竟然发现电压又降到4.15V左右,真是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后有如下疑问:
1. 充电器单体空载电压为8V多,是否为正常?
2. 三只充电器其中有一只怎么充,电池电压就是充不到4.2V的截止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一直在4.15V左右. (该电池使用正常,状态良好,在其他充电器上无任何 ...

1\空载电压是正常的,无输出电流的
2\4.15V是截止电压,可一调中间那个电位器调整到.4.2V

不过很多模友还叫我帮他调到4.15V呢.,

网友C:
4.15绝对是正路

我经过反复调试,终于把每个输出截止电压调到4.15V,亮绿灯后每节电池都是在4.13V的水平

网友(2006-08-22):
求救,我买了一个作手机锂电的充电器,可是焊了弹簧触点,加了发光二极管后,接在锂电的正副极间,用万用表量了才开始有几百ma的电流,几秒后,就没有了,但是红灯是亮的,曾经把充电器开了一夜,充一个手机锂电,可是电压还没有充到4v,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指点!谢谢,是不是手机的锂电里有保护芯片,不能这样充电?注:一个是多普达575的锂电,还有是pda的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4.15绝对是正路

我经过反复调试,终于把每个输出截止电压调到4.15V,亮绿灯后每节电池都是在4.13V的水平

我现在手上有10C  12C  15C  20C电池,全用4。20V了。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