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掉牙的问题: 如何调试电直

楼主(2006-04-29):
我的飞机:
X400 普通版
金属主悬翼固定座, 金属平衡框与框内的配件,
GWS STD的舵机, 螺距舵机是有轴承的那种.
电机: ALIGN 420LF, 11T
有练习架

这是我所做的:
1) 消除双桨
2) 肉眼看十字盘水平
3) 调节了陀螺仪的感度, 让尾巴刚刚不左右摆动.

我好象就做了这些.

飞的时候的感觉, (我是初学,不会悬停)
1) 起飞左滑 (这是正常,我就打右舵让它飞起来,离地大约30CM高)
2) 控制升降舵与副翼, 飞行姿态都正常响应
3) 尾巴锁得不稳, 不时要用打左右舵修正.
4) 飞机在30CM的高度就开始在2*2米的范围内滑来滑去了, 练飞架时而触地, 时而起来.不敢再飞高了, 怕滑得更远了.
5) 有几次飞到1米高, 可以停个几秒, 开始漂就马上放下来了.

有一点没有头绪了, 从在地上爬到可以飞起来, 之后好象就没有大的进步了.
一共飞了大约15个电池了.

请指教!

网友:
尾巴左右晃要看你的陀螺和你的调整了!其他的好象没什么不对的!

网友:
飞行时时而触地时而起来是因为打舵时主旋翼产生一个偏离垂直线的分力,使得原来垂直方向上的力平衡被打破,使得升力略小于重力,所以会使机身下沉,如果飞行高度地的话,就会触地,练习一段时间后应在打舵的同时补偿一点油门,是的胜利增加,为不是飞机突然升降,应认真调整油门曲线。

网友:
练模拟器吧,把脑子练的形成舵面反射再去飞真机。
另外你的球头连杆什么的是否顺畅,是否有虚位。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悬停。

楼主:
今天突然顿悟了, 把飞机一下(大约在2秒内)拉到70CM高度, 居然可以停住了, 可以在2M*2M见方内一直飞大约1分钟了.有时可以稳稳地停个15秒左右. 一连飞了三个电池,把眼都飞酸了!
在70CM的高度, 就不会触地了, 但还是会上上下下的. 不过是越来越有感觉了.
看来是快撑不住的时候就是要发生质变的时候了!

网友:
X400的机子我虽然没有飞过,但是连雷鸟都能在30厘米稳定悬停,何况X400呢。应该不是高度的问题,还是调试吧,或者楼主已经练出了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