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次血的教训

楼主(2006-04-29):
为了图方便只是锁定的油门,结果脑子不够清晰切换到了另一台飞机的模式(另一台飞机的模式未设定油门锁定)一下子就转了起来。为了保护自己只能用手去档它,结果就这样了,还好伤不是重只是出了点血,肿了块肉,大家以后调螺距一定要拔掉电机线啊。55555555好痛

网友:
建议在接收机空的通道上接出一颗延长线专门用来调桨距,调的时候用4.8V电池接上安全又方便;如果只有6通,就在第三通道接延长线,平时连接电调,调桨距时切换上4.8V电池……绝对不会出这种事故。

网友:
我都是拔了电调到电机的线调的,万无一失
还好LZ是木桨否则更惨啊

网友:
调节PITCH一般用接收电池.

网友:
用油门锁定要千万仔细

网友:
吸取教训.....................

网友:
怎么是又一次,楼主这是第几次着了?
注意啊!什么时候都要考虑周全,调机一定要拔电源!!!我玩了这么久从来没有出过意外。

网友A:
拔了电源怎么调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了电源怎么调机?

应该是拔掉电调与电机的两根连接线。
因为无刷电机实际上是个3相交流电机,只要拔掉其中的两根相线就可以了。

网友:
真是血的教训!!!!!!!!以的调机还是用4.8V接收电好点

网友:
呵呵,用外置的UBEC调不就行了。

网友:
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我头上的疤现在还没消退啊!

网友B:
悲痛着并且战斗着!我的新机机51买回来一通电就狂转,我受挡脚踢,三下五出两就搞定的它冒烟不动弹了!回来人家告诉我,要先关掉遥控器油门,我记得关了遥控器拉,当时就把遥控器关了,仍到一边,才去就直升机飞机的!后来的手没有是,腿就有点惨,恩个5!。。。。奇怪了,别人刚飞得好好的,他一走就。。。难道是机机业同人性,听的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悲痛着并且战斗着!我的新机机51买回来一通电就狂转,我受挡脚踢,三下五出两就搞定的它冒烟不动弹了!回来人家告诉我,要先关掉遥控器油门,我记得关了遥控器拉,当时就把遥控器关了,仍到一边,才去就直升机飞机 ...

非常佩服现在的新手,什么事情都敢干!钱也够多!!!

网友:
新手玩模型要更小心,一定要多请教懂行的人。

网友:
安全第一才能玩得开心

网友:
记得下回调机,把电机线拔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