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亚拓 450 ccpm 的基本设置步骤

楼主(2006-04-29):
前期步骤.....
打开遥控器,选择一个模型,设定成直升机模式,进入十字盘选项选择CCPM模式,将所有设定归零(RESET)...

1. 上下推动油门摇杆,如果十字盘不是平行的上下移动,请利用遥控器内REV(正反转功能)将动作方向错误的伺服机改过来,让十字盘是往上下方向移动,而不会左右倾斜(如果上下方向跟油门摇杆方向相反没有关係,稍后会有修正设定).

2. 进入遥控器十字盘选项,里面会有AIL,ELE,PIT,3个项目可以设定动作的方向(+,-),以及动作大小比例(%). 这个时候AIL,ELE,PIT并不是代表那3个伺服机,而是代表直生机的动作. 左右移动AIL摇杆,看十字盘左右倾斜是否跟摇杆相同,如果相反请将AIL的数值改成负值,ELE和PIT也请依相同方法设定.至于动作大小先不必考虑,不同的遥控器品牌会有不同的起始值.

3. 将所有摇杆置中(包含油门),把伺服机舵角片拔起来,然后以最接近下图的上下垂直位置重新插入伺服机,然后进入遥控器内部的中立点设定,分别将3个伺服机的舵角片调整到上下垂直(如图).

4. 按照下图红线和蓝线,调整所有相关拉杆的长度,让所有摆臂及十字盘不是水平就是垂直,调整PITCH为0度.(因为遥控器已经RESET过,这个位置PITCH设定值为50%,所以刚好是0度)

只要按照上方叙述的步骤做调整,接下去的所有设定都跟传统方式相同......

以上的设定步骤相当的重要,会影响到飞行的性能..

比方说..
伺服机行程量必须相同,否则会让十字盘离开中立点以后倾斜,3个控制点的速率不同.
REV的设定必须在中立点设定之前完成,否则中立点会跟着反向飘移.
中立点设定完成后,不可以再改变行程量的设定,否则中立点也会飘移.(大九动针对这点设计了一个叫做AFR的功能,弥补ATV改变后中立点以及微调量的改变)
伺服器舵角片如果没有上下垂直,会造成十字盘在不同高度下偏斜角度不同,而且动作会有闢性,比如pitch上下的时候机体会有左右或前后的位移.

网友:
en 第一顶,偶马上就要自己调试450了,有用

网友:
多学一招。油动的也是这样设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