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DIY

楼主(2006-04-29):
电路构成
    整个电路如图1所示。从接收机来的正脉冲,通过两个NADA门电路后被C1C2电路微分。因为R1接在十5V电源上、所以在NE555的触发器处与负脉冲相加。它就变成了来自接收机的正脉冲后沿的同步信号。
    NE555构成由R2和R3决定时间常数的单稳态多谐振荡器。因此,输出由接收机后沿开始的正脉冲。这个脉冲的幅度随着被加于控制端的电压而变化。所以,如果把和陀螺的角加速度成比例的电压加于控制端,NE555就会产生幅度与角加速度成正比例6V脉冲。
    用D1D2把接收机的脉冲和由NE555来的脉冲的0R一取出,就得到了包含接收机来的方向舵操纵扦信号和机体角加速度信号的两个脉冲。但是要把这个脉冲原封不动地加结舵机,因为仅仅由NE555来的脉冲部分幅度就很大,所以中立位置大幅度偏离,因而有必要缩小脉冲幅度,同时相应调整中立位置以配合,这就要用由R3+VRl和C3组成的积分电路与D3来完成。
    信号从陀螺传感器输出,被运算放大器构成的非反转增幅回路增幅,使这个回路的增幅度随着VR2而变化,如此,陀螺的灵敏度调节才成为可能。从图1所示电路参数来看,灵敏度为过去飞轮式陀螺的二倍,如把R5的阻值增为1倍、则灵敏度变为原来的1/2。
    AMP2是为了供给陀螺传感器和AMN以2.5v电源的电路。因为陀螺传感器使用5v电源,所以把由接收机来的6v电源,利用二极管D4的正向压降而变成5.4v供给全机。

楼主:
元件:
N1-N4: 74HC00;
AMP1,2:JRC2904;
555:   JRC555;
D1-D4: IS1588;
VR1,2: 20K;

R1....51K,
R2....82K
R3....30K0,
R4....1K
R5....1K
R6....IK
R7....5.1K
R8....5.1K
R9....51K

Cl....222,
C2....103
C3....223,
C4....1uF
C5....224,
C6....1uF
C7....22uF

进行调整时,首先请把灵敏皮调整电位放在50%处,虽然离开了中立的位置,但这可用旋转调整中立位置的VRl来补正。手持模型摇一下的感觉,在灵敏度调整为50%位置时.比FP.G155最灵敏时的反应更敏感。
    在这种状态下进行悬停试验,当FP.G155灵敏度最大时.可以见到尾摇;但本机却看不见尾摇。模型横向漂飞时,方向也几乎不变。关于操纵.也感到比用过去的陀螺做悬停变得更容易了*

网友:
看来你马上就能造出401了,到时候优惠点卖我.....................

网友:
高手出手便知有没有

网友:
严重的关注中...

网友A:
感谢楼主,但是看不到图,而且关键传感 AMP2 转换文章中太不详细,这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但是看不到图,而且关键传感 AMP2 转换文章中太不详细,这是关键。

    可能是图像服务器的问题。谢支持DIY精神!请不要把DIY的东西与专业商品去较高下。
    请DIY高手们分析它的功能,指出它的局限与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

网友(2006-06-23):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网友(2006-10-27):
靠的牢,继续努力!!!

网友:
这可是93年的航空模型杂志里介绍的吧?具体第几期我就不记得了。

网友:
终于找到了一个有前途的文章,斟酌再三,决定收藏,以便于跟踪其发展。

网友(2007-11-09):
支持,到时卖个给我

网友(2008-01-10):
是航模书上的!!!

网友(2008-02-21):
关注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B(2009-02-03):
LZ的陀螺仪为纯硬件设计,结构简易可行,GOOD.
但:控制原理上仅运用了PID调节的P比例调节,P调节的缺陷是增大比例系数P一般将加快系统的响应,在有静差的情况下有利于减小静差,但无法完成消除静差,另过大的比例系数会使系统有比较大的超调,并产生振荡,使稳定性变坏。即在复杂气流变化的情况下(如风力变化时,哪怕微风快速变化),系统控制将很难稳定。

网友C: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网友D(2009-03-23):
强人啊,,,,,, 不顶不行

网友E:
这个也能DIY,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