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电流的电调可否在小的电机上?

楼主(2006-04-29):
请问大电流的电调可否在小的电机上?
例如:
好X的60A电调用在亚托430电机可以吗?

网友:
好比电脑需要200W电源,你用了个500W电源上去,你说行不行呢?

楼主:
电池我还是用11.1V 2000mha, 只是电调用大一号的.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大马拉小车当然可以,大功率的电调带小功率的电机,电调的的富余功率大,发热小.

网友:
当然可以,大功率的电调带小功率的电机,电调的的富余功率大,发热小

网友A:
电调的富余功率大,发热小了,那电机受得了吗?

网友:
电调的的富余功率大,发热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富余功率大,发热小了,那电机受得了吗?

电机肯定没有问题,只要在额定电压范围之内,如果电调功率小,比如一个25A的电调,当他为一个最大工作电流为25安的电机供电时,始终工作在最大负荷状态,如果润滑不好或做剧烈的3D动作,电机的负载过大,就会导致电流过大,对一个25安的电调而言,在10秒之内电流超过30安是允许的,但会大量发热,甚至烧掉,更多的是过热保护,这也是很多电直飞行中突然断电的直接原因;如果换成一个40A的电调,电调始终工作在最佳状态,能持续地为电机提供所需的电流,并且发热量较小,在做3D动作时,也有充足的富余功率,满足电机的需要。
    这就是宝马和夏利的区别。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B:
我说一下

我怎么感觉25A电调用18A的电流没有用一个18A的电调工作正常呢,话句话说就是设对了电池的节数没有一会电调保护就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25A电调用18A的电流没有用一个18A的电调工作正常呢,话句话说就是设对了电池的节数没有一会电调保护就动作了

这个跟电调电流没有关系吧。。。。应该是低压保护设置得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