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电机,消磁电容得用多大的,

楼主(2006-04-29):
550电机,消磁电容得用多大的,得用什么样的电容,电解是,还是钽的,还是磁的

网友:
首先那个电容叫做……消火花电容
其次如2楼所说104=0.01UF
最后瓷片电容就行,不能用电解,钽的也属电解。

网友:
用独石电容...........

网友:
用消磁電容你的電機就永遠轉不了了~呼呼.....
104-106都行~

网友:
我也記不清有沒有106了~一般用104~

网友:
2楼所说104=0.1UF

网友:
104=0.1uF

网友(2006-07-07):
高频瓷片电容识别

高频瓷片电容识别
101=100pf  102=1000pf  103=0.01uf  104=0.1uf

网友:
一对104就OK

网友:
什么鬼消磁啊?? 上边解释了,那是消有刷电机火花的电容,用1000P的瓷片电容,正极接一个,负极接一个,再共同焊在外壳上,就能有效地消除火花,防止对遥控的干扰!

网友:
刚查手册,104=0.1u是对的
补充一下,钽电容不是电解电容。一般耐压低有极性。
无极电解电容也可以用。
有时候材料不好找的时候普通电解电容也可以代替,不过要两个正极对正极,或者负极对负极串连成为一只无极电容。
只要耐压够、容量接近,手上有什么电容都可以用。有极的可以变无极。
金属膜电容、油浸电容……随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