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为什么不锁尾?!

楼主(2006-04-30):
我用的是 FF9SH 控和接收机,飞36#机,配的是华科尔原配的驮罗仪,可是发现机机尾巴总是偏向一个方向,打舵要
打到反向到底才可以稳定,
摇晃机身时,尾
舵机
( 辉盛9G舵机 )有反应....
(驮罗仪的输出是接到第4通道...尾舵机接到驮罗仪的插头上的)
但是有时尾舵机有时会不随摇杆动作.....定在那不动了!!!!!.........晕!!!!!!!!!!!!

网友A:
华科尔的驮罗仪是给自行车用的

网友B:
我的37#机开始也有同样的问题,但现在解决了,方法是你要把摇控器的混控调为0,可惜说明书上也没有讲!!!!

网友C:
仪陀螺
人不会说陀螺仪是用在单车上,猪才会这样说,因为他是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