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傅,这个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6-04-30):
汽油船上的吸水舵是怎么加工的?那位大师傅能加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很容易做到啊。

楼主:
能请教方法吗?你能加工吗?

网友B:
这个不难,有铣床最好加工,没铣床的话,我们的前任斑竹 LINE 曾经手工挫出来一个!也很不错的

网友C:
请教一下,吸水舵有什么用?

网友D:
吸水舵是遥控模型艇利用艇身向前的冲力,将水冲入发动机或电机身冷却水套,对发动机,或电机,进行冷却。

网友E:
深孔难打,手工怎样做的?学习

网友(2006-06-23):
手工锉出这样的工件 俺佩服

网友F:
直接铸造算了!孔也不用打!

网友G:
就是深孔不好处理。。。

网友H:
有铣床很容易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