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单相

楼主(2006-04-30):
各位老大,三相电机改成单相怎样接法,怎样分辨三角和星接法
我的电机是400瓦的 1.05安
最重要的一点1975年产的,电机从里面出来三根线头,从外壳上看应该还有接线盒什么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从电机中引出三根线的必然是三角形接法,星形接法需要四根线,三组线圈的同名端接在一起接地线,(需要三相四线制电源)。改成两相接线图:

老电机了,要充分通风干燥后最好用摇表测一下绝缘电阻,注意安全。

网友:
借话题想问一下各位老大:
  三相电机改单相.功率会降低多少?

楼主:
电机是400瓦的,用洗衣机电容可以吗?。这儿是有一个4UF的洗衣机起动电容,能用它吗?先谢了
4UF是不是小了

网友:
个人认为二楼的接法是错的!!!

三相电机的偏转角是120度,而单相电机的是180度,你告诉人家这样接会不会有问题???
还有就是根据电压不一样,绕组使用的线径不一样,还有就是极数也不知道,就这样改回不会有问题
个人感觉是误导!!!!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二楼要是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并无攻击之意!!!

网友:
感谢tang0868 的连接!!!

楼主:
今天试了,能转了,二楼的朋友说的是对的,因为没有合适的电容找了一个4UF的试了一下
转的很慢,电机是400瓦, 电容要用多大?40UF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大,三相电机改成单相怎样接法,怎样分辨三角和星接法
我的电机是400瓦的 1.05安
最重要的一点1975年产的,电机从里面出来三根线头,从外壳上看应该还有接线盒什么的就不知道了

别改!改了浪费,又不好用,折腾个三相电机驱动器配上,又可调速。。

楼主:
驱动器......那不是更麻烦
要不老兄给我弄个驱动器  ...你教我做也行,就怕我不会

网友:
我试了一下:
   550W的电机,三角形接法,加 32 UF电容,可以运转,但运转好象有点点震动,力量明显减弱,10分钟后电机有点发烫!!

   那一位高人再补充一下!!

网友:
请高手指点接线图

请教各位大侠,本人是个新手,最近设计一个飞行器,需一个无刷(主马达)和两个有刷电机(导风扇)控制一个飞行器垂直起降,水平超低速飞行,帮忙指点接线图。

  设备包括:接收机(4通道)、混控器、陀螺仪、有刷、无刷电调各一个,当然还有电池、两个9g舵机以及上述提到的3个马达。

网友:
给你来点专业的 三改但功率会降低 40%——60%而且只能是应及时用不能长时间使不然
的话就得小心你的钱包了

网友(2006-07-29):
变频

有220V变频   好用的不得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变频器,方便的很想要多少转就调多少转

网友:
三相电机最好不要改为单机.效率不高(只有原来的1/3左右),发热增大(磁场混乱引起),总的来说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