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1陀螺仪锁尾后直观的效果到底是什么?

楼主(2006-04-30):
请问401陀螺仪锁尾后直观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我在飞航线,怎么觉得还是要用左手不停的调整尾舵才能不自转啊? 有了微调好像不转了,但是超前方飞行的时候还是要不断地调整尾舵才能超正前方飞行啊,我是哪里调的不对么?

关于陀螺仪怎么样才算是锁尾啊

关于陀螺仪怎么样才算是锁尾啊
我是401,在悬停时总要动尾巴,往一个方向打轻微的舵,不能完全不动,这样算锁不住尾吗?
我的感度+-60%
rd8000 控

网友:
应该是没调好

网友:
从概念上讲,陀螺应该是串联在接收机和尾舵机之间的,在接收机没有给出方向信号,而机尾由于其他外部原因导致飘移,此时陀螺会给予自动修正,也就是锁尾。而接收机有方向信号给出,则此信号优先,陀螺不会动作。所以,你说的现象是没有调好。那么,你要首先调整尾舵机的安装位置,看看尾推是否可以走完全行程,这样才能保证401的指令能被顺利完成,以后再考虑,感度,尾舵的选择等因素

楼主:
请教什么叫做中位?
我看说明说要先设之中位,怎么设?
是不是尾桨的拉环在行程中间的那个位置?

网友A:
机机通电后不要动机体,
陀螺指示灯快闪2秒变为长亮(这时陀螺已找到了中点)
然后看尾桨是否在中点(可以将尾桨都折向一边,看两桨叶是否在一平面),中点也就是尾桨为0度桨距.
调节尾拉杆的长度只到尾桨回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机通电后不要动机体,
陀螺指示灯快闪2秒变为长亮(这时陀螺已找到了中点)
然后看尾桨是否在中点(可以将尾桨都折向一边,看两桨叶是否在一平面),中点也就是尾桨为0度桨距.
调节尾拉杆的长度只到尾桨回中

应该不是0度,因为0度时尾桨的推力很小,机体会自旋的,应该是6度左右的螺距。至于是+6度还是-6度要看不同的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0度,因为0度时尾桨的推力很小,机体会自旋的,应该是6度左右的螺距。至于是+6度还是-6度要看不同的飞机了。

是的,如果是0度, 舵机行程会不够的. 我的X400就是这样, 要有一些初始角度的.

网友:
哦!
是吗?
我的是0度呀
没有发现行程不够.
不过予设一点螺距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0度,因为0度时尾桨的推力很小,机体会自旋的,应该是6度左右的螺距。至于是+6度还是-6度要看不同的飞机了。

大大说的对,应该不是0度!正确的做法是把陀螺仪先调到不锁尾的状态,然候通过调节中立点使飞机悬停时基本上不会摆尾时的尾桨螺距为初始螺距,然后再把陀螺仪调到锁尾的状态,让陀螺仪重新初始一次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大说的对,应该不是0度!正确的做法是把陀螺仪先调到不锁尾的状态,然候通过调节中立点使飞机悬停时基本上不会摆尾时的尾桨螺距为初始螺距,然后再把陀螺仪调到锁尾的状态,让陀螺仪重新初始一次即可!

"陀螺仪重新初始一次" 是指下电上电一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重新初始一次" 是指下电上电一次吗?

说得对,就是拔掉再插上

楼主:
这个帖子讨论的太到位了,不错,很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