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3在模拟器G2中选什么机型练习才真实??

楼主(2006-04-30):
顺便问问,在海淀附近有玩雷鸟电直的高手吗?有问题请教

网友:
我选的就是G2自带的一款小电直。模拟器主要是练习舵面反射的,什么机子无所谓。入门练习建议选择油机,在模拟器里面比较稳。

网友A:
华科尔4号的4通道遥控器怎么才能玩xtr的模拟器那位高手改装过给个指导好吗

如题 那位改够的高手给个指点

楼主:
偶是用雷鸟的遥控器在玩XTR

引用 网友A:
如题 那位改够的高手给个指点

你说的那个型号的遥控器,不是很清楚,偶是用雷鸟的4通遥控器在玩XTR和G2,感觉还可以
现在是JR和雷鸟的两个遥控器都在玩模拟

网友:
哦 4号 和雷鸟的控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