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瓶

楼主(2006-04-30):
请教个问题,电瓶一般用什么充电器啊,我这有个模型的镍氢电池充电器,写的是输出: 12VDC 1.2A  14.4VA
这个可以用吗???

网友:
用開關電源就行~沒必要用充電器~

楼主:
谢谢,请问什么开关电源啊~~~
是不是就是12V的电源??? 变压器???

楼主:
真是谢谢你了~~~
非常感谢,对了还有问题请教你,那应该虫多长时间呢??

网友:
我也用电瓶,每次冲到发热了就停。我一直这样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谢谢你了~~~
非常感谢,对了还有问题请教你,那应该虫多长时间呢??

看你電瓶的大小和電源的電流了~

网友:
電瓶容量/充電電流=充電時間~
這個時間是安全時間~是個參考值~

网友:
呵呵呵~客氣~注意要把電放乾淨了~

楼主:
知道了~~~
那一般都怎么放电???

网友:
這個倒是沒什麽固定的~一般是汽車燈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