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汽油机问题

楼主(2006-05-01):
新买的一条汽油船灌进油箱一些汽油后手拉发动机若干下,没有反映,拆下火花塞看发动机里面还是干的,不知道油怎么吸进去,谁能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用手堵住化油器进气口试试,再不行直接从化油器倒点汽油进去..
机器正常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化油器下有一个手油泵,多压几下就可以啦

楼主:
啊!我看到了!!!谢谢楼上的兄弟啊!!!

楼主:
手泵了一点油后果然一拉就着了哈哈哈!汽油机果然比甲醇发动机好着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泵了一点油后果然一拉就着了哈哈哈!汽油机果然比甲醇发动机好着火啊!!!

好着火没说的 很少死火

楼主:
是啊!呵呵,不过我的船速度好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呵呵,不过我的船速度好慢啊!

换个大点的螺旋桨80以上的试试 此汽油机的扭矩大转速低  在调一下螺旋桨的推力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