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亚托使用的舵机问题

楼主(2006-05-01):
JR NES 371

速度:0.23
扭力:1.3kg
重量:9g

这个舵机用来做亚托的舵机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
可以用的!

只是後續舵機維修問題是否能解決?

例如摔機後,舵機掃齒,是否可買得到舵機齒?

网友A:
引用 楼主:
JR NES 371

速度:0.23
扭力:1.3kg
重量:9g

这个舵机用来做亚托的舵机大家觉得怎么样?

0.23秒的速度有点太慢了,在装机使用时,你会感觉打舵后飞机的动作慢半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3秒的速度有点太慢了,在装机使用时,你会感觉打舵后飞机的动作慢半拍的。

建议你在研究一下旋翼头的贝尔和希拉混空在说。

网友:
感谢4楼的提醒和建议,我会好好学习的。
好像旋翼头的贝尔希拉效应跟舵机的速度不是一回事吧。
这里只是谈舵机的速度问题,如果你有时间和条件的话,最好亲自装机试用一下0.23秒和0.12秒的舵机,可能给你的感觉会是不一样的。

网友:
感觉还是Hitec HS-56HB舵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