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让我欢喜让我忧!

楼主(2006-05-01):
我是前段时间在淘宝网买的翼龙,全套不贵,包邮(EMS81元)才五百多点。到货以后,那个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因我飞过很多二通道的。觉得自己技术还行,就买了这个翼龙三通慢速的!打开包装盒,东西还是蛮不错的,比较清致,特别当看到那对大的机翼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因为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他。。。。。。。极度兴奋中。。。。。。,小心翼翼的装好,把电池充饱。在失眠中度过了一个夜晚。第二天天气非常之好,可惜要支市里考驾照理论。。。。。第二天,下雨。。。每三天风大下雨,第四雨停,风不是很大。不管了,驱车来到乡下的一个菜地。装好电池,检查角度,迎着风,打到最大油门。用力不掷,飞高五米,撞高压线,机翼木条断。。。。。回家伤心中。。。不过还好,我在飞之前就通肖把机翼用通明胶严严实实的包了一下,不然机翼就得OVER,我不知道大家以前会不会这样做,但我觉得效果真的不错!找木工师傅重做了一个,打好白胶,过了二天(以情真的很郁闷,天天好像在看着时间过)胶干。。。风和日丽,来到县体育场,平地起飞,油门之最大,三十米。。。拉杆,漂亮的起飞成功。。。不知是技术还是接收有问题,来到湖面上空轻打舵机,飞机以每小时近五十迈的速度旋转下坠。。。。思想空白中。。。。。回过神来,飞机已解体在湖中央。。。多亏一打渔师傅及时捞起,不过机机已在湖里浸泡近十五分钟,心情已绝望。。。。捞上以后除起落驾断了一只脚(我就奇怪,掉湖里怎么会把那么硬的钢丝给打断了)而别处无事。赶紧取下电池,打开接收机盒,撕开调速,放在外面风吹了二天,第三天,接好以后,竟然没有一点事。。。。。。。电池有劲,舵机听话,调速没问题,再飞。。。。。这次稍好,空中飞了有三四分钟,试着降落,,,在五米高处,舵机突然自转,飞机直坠,还好,除中间固定木条断了(断了四五次,已做好了多个备用)其余地方无事,回家胶好以后,再飞。。。。。。撞墙,除机头有点歪,其他地方看似还好,检查。。。。。完了。。。。装上电池,舵机自已乱转。不能调速。。。。。现在打公司电话没人接(五一是否已放假)。。。。。。。。
客观的评论下翼龙(个人意见):
优点:主翼太结实了,N次炸机主翼一点事都没有,连一点变形的地方都没有,这主要还是买来之后我自己用透明胶带包装的好。一定要细心,连结处不能太多,也不能有空的地方,不然容易进水。这样做之后你的机翼最少结实N倍!
480电机效果不错,能把人都吹走,风速不小于你的家的电扇!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到手指头,不然高速运动的电机和搅肉机是没有分别的。
整机效果不错,样子非常大气和漂亮!
缺点:接收机抗干扰太差!(这个缺点应该说是致命的,我的N次炸机都和这个毛病分不开)
求助:本来想五一好好玩下,但现在接收机坏了,没得玩了,买又买不到,请各位朋友帮帮忙哦!

网友:
呵呵,哥们好象是才来论坛不久啊!连翼龙的遥控设备的毛病也才知道啊,那玩意真的是很差劲我的买来用都没有用过,呵呵,根本无法使用!现在的好象质量是有所改观了!看了你的另外一个贴,你最好还是再买套别的控吧,最起码4VF哦!
看你的情况坠机的原因是对3通道飞机的操作还不熟悉造成的,转向的时候要升降舵补偿一点,而且回舵要快,操作舵面最好是点动操作!
不要舍不得米噶,好的控是飞行安全和飞行质量的保证,我当初也是舍不得买,最后走了不少弯路后还是买了4YF,现在已经在使用T6EXHP了!

楼主:
我是菜鸟!

兄弟你的留言都是专业的,我看不懂哦。。。能详细点不?谢谢!

网友:
呵呵,我的留言还专业呢,不要乱说噶,不然老鸟们要笑死偶了!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使用的翼龙原配遥控器质量不是很好,想好好飞飞飞机的话,那么一套性能稳定的遥控设备是不能少的

网友A:
我非常奇怪为什么大家的翼龙控都有问题。我现在已经不飞翼龙了,把上面的设备除了电机外,全部用在自制慢速机上,已经作了两架了,飞的很好!!根本就没有任何干扰,失控之说。。

网友:
呵呵,我的第一架就是翼龙撒,不过之前g2玩得很熟练,才敢上手!
感觉翼龙控很好啊,没啥毛病,距离100米内绝对没问题,远了我也
没试过!也没出现过抖舵的症状撒!
我现在一共飞了5次,2次撞旗杆(真邪门了,操场上就那一根旗杆),
碎桨一个,因为我机身加固的好,所以没别的毛病,呵呵,我现在已
可以很熟练的操作翼龙,感觉这飞机确实皮实,但是有一点,也是电动
飞机的通病,风大了就歇菜!!
lz我们可以联系下,156609794,大家一起切磋,我准备玩像真机了

网友:
我买了套翼龙的接收和舵机,准备用在像真机上,对翼龙控还是有信心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国产控,用在电动小飞机上,还是有信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非常奇怪为什么大家的翼龙控都有问题。我现在已经不飞翼龙了,把上面的设备除了电机外,全部用在自制慢速机上,已经作了两架了,飞的很好!!根本就没有任何干扰,失控之说。。

同感........

网友:
各位应该估计是黑色的那种翼龙遥控器吧,呵呵!以前那种白色的真的是不能用啊!

网友:
便宜的控,我心中的痛。

网友:
我用的就是白色的!!没问题啊

网友:
我感觉最新版的翼龙4通控效果还不错,正常情况下没有出现过摔机,

网友:
我就有套翼龙的空使用一年多了也没见失控过啊,用他非飞机最远有240多米吧也没发现舵机抖和不听使唤呀,不明白了嘿嘿

网友B:
一件产品,最可怕的莫过于品质不一致,你根本不知道拿一个会出问题,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件产品,最可怕的莫过于品质不一致,你根本不知道拿一个会出问题,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e:em26:m26:

网友:
但是任何电子产品,谁能保证不出问题呢?不过是几率的大小罢了。

网友:
也是用翼龙入的门,不过是空机+4VF,模友帮忙搞的,没出现过跳舵,失控问题。建议楼主换控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C:
小弟正打算買翼龍3道 or 翼龍4道 ...

究竟應該如何去決擇呢 ??

煩惱中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弟正打算買翼龍3道 or 翼龍4道 ...

究竟應該如何去決擇呢 ??

煩惱中 ...

  如果以前没有飞过模型飞机,强烈建议上3通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以前没有飞过模型飞机,强烈建议上3通道的!

謝謝您的建議 ...

其實我又唔算係未玩過模型飛機, 因為我曾經買過一部150元的遙控飛機(2頻道的, 沒有電子調速), 翼展都有1米長 ...

開始玩時, 技術太爛, 不是撞場就是撞電燈杆; 部機都爛左好多次, 不過我自己痴返整返, 之後ge技術都玩得好d, 起馬現在飛3次都有1次是安全著陸的 ...

既然這樣, 我應不應選玩翼龍3呢 !? (翼龍會不會很難控制? 很易撞壞 )

另一方面, 有沒有一些全發泡膠的遙控模型機呢 ?

thanks~

网友D:
有是有,不过没有翼龙好飞,之所以建议飞翼龙3通道,主要是它很好飞,特乃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是有,不过没有翼龙好飞,之所以建议飞翼龙3通道,主要是它很好飞,特乃摔!

其實點解佢咁耐摔呢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實點解佢咁耐摔呢 !?

呵呵,兄弟不准用方言发贴噶,普通话才看得懂,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兄弟不准用方言发贴噶,普通话才看得懂,呵呵!

抱歉抱歉 ... 我習慣了在討論區用口語化的說法 ...

剛才那句的意思是"那麼為什麼翼龍會特別耐摔呢 ?"

网友D:
机身的材料用是那种比较有韧性的塑料,好象叫的ABS塑料吧,我也不清楚,呵呵!不过真的是耐摔的哦,我自己经常摔的,呵呵!通过看贴你也应该知道翼龙的耐摔不是吹的哦,大家都在说的!

翼龙现在看着简单 ,其实设计的真的是很不错了,非常的 好飞!连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都选择它做间谍机,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机身的材料用是那种比较有韧性的塑料,好象叫的ABS塑料吧,我也不清楚,呵呵!不过真的是耐摔的哦,我自己经常摔的,呵呵!通过看贴你也应该知道翼龙的耐摔不是吹的哦,大家都在说的!

翼龙现在看着简单 , ...

那真的不簡單呢, 連巴基斯坦都用她作為間碟機
那怕有一天我看到天上有翼龍在飛, 可能也是間碟機呢 ...

by the way, 很多網站也稱讚翼龍好飛, 而且價錢也不算太貴; 哇也, 真的很想立即可以擁有 ...

不過, 我在想, 如果翼龍3賣完了, 那麼翼龍4, 我應不應該選擇呢 !?
(翼龍4只加了副翼控制的功能嗎? 其他方面是否跟翼龍3 一樣呢 ?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真的不簡單呢, 連巴基斯坦都用她作為間碟機
那怕有一天我看到天上有翼龍在飛, 可能也是間碟機呢 ...

by the way, 很多網站也稱讚翼龍好飛, 而且價錢也不算太貴; 哇也, 真的很想立即可以擁有 ...

那玩意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建议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玩意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建议购买!

既然如此, 我也選擇翼龍3通 II 代了 ..
價錢380, 絕對可以接受呀 !!

係啦, 我剛剛下載了QQ, 安裝了, 但卻繁忙, 不讓我去登記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