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再度爽飞

楼主(2006-05-01):
收到SJM的新版旋翼头都快一个月了,但近期总是在各地出差,心里也着急啊!总算在五一放假前有了一点空闲的时间将新机机装了起来。前天在小区爽飞了一把。呵呵!感觉上确实比原来即稳定又不失灵活!

看看装机后的照片和原来的照片比较:
这是原来的旋翼头

这是新版的旋翼头

区别从外表上看就比较大啦!尤其是变距滑块取消了原来的导轨设计,精度大幅度提高。遗憾的是没有人帮我拍飞行的照片,呵呵!飞了两块ELE的超白金1600mah的锂电,断断续续飞行了近一个小时(没有具体计算时间,主要在体会飞行感觉。空中时间累计应该超过30分钟吧)。感觉太爽了,稳定兼顾灵活。晚上我试着在家里12平米的房间内(还有一点家具在,实际面积还小)飞四位悬停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呵呵!本人目前还没有倒飞过,正准备在这架机机身上寻找突破呢!

网友A:
你的这个是什么飞机啊?真大,桨怎么看着像自己做的啊?

网友:
我是在4月初解决了马达问题以后才开始经常飞SJM的,新的旋翼头我也收到了,但是听转速版主说新的旋翼头比较灵活,没有老的稳定。因为我现在在家练4面悬停,需要的是稳定,就没有换,想3D的时候再说。可是看了楼主的帖子以后感觉好像是新的旋翼头不失老旋翼头的稳定,又更加灵活啊,跟转速说的有些出入啊。
    到底是怎样的啊,想听听其它模友的结论。

网友B:
出入是你理解的问题了,我是说新的灵活, 适合3D,老的稳定一点,就是灵活度小一些,普通飞行不错。
从一种角度来讲,灵活和稳定好像成反比的。
还有我的平衡翼上没有加配重,你的加了,所以会稳定一些,但灵活度肯定要下降的,有时间拆掉配重试试吧

网友:
新的旋翼头希拉作用太小,贝尔作用太大。这几乎和常见的机器是相反的。它虽然反应快,但太大的贝尔控制必然对控制机构和舵机提出高得多的要求。如果使用的舵机一般,斜盘未够精密和坚固,那么有理由怀疑这个机器在大动力3D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入是你理解的问题了,我是说新的灵活, 适合3D,老的稳定一点,就是灵活度小一些,普通飞行不错。
从一种角度来讲,灵活和稳定好像成反比的。
还有我的平衡翼上没有加配重,你的加了,所以会稳定一些,但灵 ...

明白了,感谢转速版主。
我没有仔细看照片,原来加了配重,怪不得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是什么飞机啊?真大,桨怎么看着像自己做的啊?

南京尚真公司的机机,看这里:http://www.yinyi300.com/index.a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入是你理解的问题了,我是说新的灵活, 适合3D,老的稳定一点,就是灵活度小一些,普通飞行不错。
从一种角度来讲,灵活和稳定好像成反比的。
还有我的平衡翼上没有加配重,你的加了,所以会稳定一些,但灵 ...

我打算飞一段时间再将配重去掉,呵呵!

楼主:
刚才在楼下飞,刚升空,大约7、8米的高度,突然尾巴疯转起来。想极力去控制,所以没有收油。但实在是控制不了,机机重重地摔在地上。55555......
^_^还好,除了脚架松动以外,没有任何损失,真TM的结实啊!
仔细检查发现是连接尾桨舵机摇臂的塑料接头和碳纤维杆脱胶了,郁闷啊!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我用的是502连接的,不知各位模友是用的什么胶?

网友C:
呵呵,我们明天去飞滑翔机(肥东山坡),打算飞一整天!

楼主:
外面风太大,于是刚才在家里练习四位悬停,结果大桨砍到花梨木的电视机柜上,断了一支碳纤维桨(刚换上的)。电视机柜子根本找不到砍的痕迹,呵呵!整个机子除了大桨外完好无损(平衡翼轴有点儿弯曲),要是砍到我那就......晚上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们明天去飞滑翔机(肥东山坡),打算飞一整天!

我就不去啦!祝玩的开心!
带直机吗?

网友:
一行5人,带儿子、滑翔机、风筝、不带直机了。
回来上照片

楼主:
炸机图

相机自拍,效果不好,对头的悬停还没有抓到就炸了。看来练习阶段还是要到室外去飞。(本人自认为四位悬停已经没有问题了,结果......郁闷啊!也怪今天风大,要不就出去了)

可怜我刚换的碳纤大桨,555......

楼主:
今天晚上继续练习。又换回原来的木桨。一切OK!必尽在家里练习,这样的小机机不错,和雷鸟一个级别,方便啊!

网友D:
楼主哪里搞的碳纤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继续练习。又换回原来的木桨。一切OK!必尽在家里练习,这样的小机机不错,和雷鸟一个级别,方便啊!

SJM什么价格啊?

网友:
SJM要是价格平易近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JM什么价格啊?

价格看尚真的网站吧,前面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哪里搞的碳纤桨啊?

原来买的,是小神蜓的空心碳纤桨,比SJM的木桨大约长15到20mm。很好用的,可惜啊!

楼主:
NND
今天又有故事
在楼下飞到一块电快结束的时候,大桨居然连着桨夹头一起射了出去,应该是昨天砍断大桨把桨夹头螺丝震松了,没有检查就装好飞了.幸亏没有射倒人,当时很多人围观.明晚上图.

网友D:
是够危险的啊,要注意检查。

楼主:
原帖由
jackyzh
于 2006-5-7 11:36 发表
是够危险的啊,要注意检查。
是啊!一般的炸机请大家不要只看着、想着这机机还真结实。有时候表面看没有任何问题,也需要仔细检查一下。尤其是主桨夹和尾桨夹的固定螺丝,最好拆下来重新上胶。要不等射桨了再后悔可不好啊!

楼主:
我也是改了400的碳纤大桨,效果很好啊!谢谢hhiibb模友的提示^_^

楼主(2008-10-01):
打算重飞sjm,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