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今天飞了侧翻

楼主(2006-05-01):
头一次飞侧向翻滚,第1和2次如何翻都没看清,就是没降高度,第3次才发现在推油到顶和拉油到底时尾巴突然没锁住,导致翻滚和转尾同时出现,搞的眼花缭乱,第一次翻滚就连续搞了3次水平360加侧向360,幸好能改出,没摔机,不过吓....
有心理障碍了,
请教是何问题,请大家帮忙!!430LF+11T,RCE-500

网友A:
测滚油门不用到顶吧,好像rce500在猛推油门的时候尾巴就是会漂!

楼主:
第一次,怕摔机,尾巴不是飘,是快速转动.430+11T合理否.

网友B:
可能是pitch过大,并且带有大幅度动作,转速下降过多陀螺仪锁不住
测试一下急推油门尾巴是否能锁住
话说回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飞3D都喜欢用GY401+数码舵机的原因

网友C:
建议你换电池试试
430电机比较吃电池
我的401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换电池就好了

楼主:
电池没有问题,可能是PITH太大,油门到顶时,尾PITH到底了,等风小了后再试,430配11T可能转速够吗?

网友D:
430配13T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