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底部怎么防水啊?

楼主(2006-05-01):
船的螺旋桨轴和船体之间都是在水下的,放在水中进水怎么办啊,如果进水了
电机
、电调、电线不会沾水吗,会不会连电啊!
我刚接触
船模
,其中的奥秘还不懂

网友A:
根本没问题,轴套有黄油,水不易从轴套进入船身

网友B:
套轴那里一般不会漏水,不过还有别的地方多少也会有渗漏的,新船最好先试下水,在渗水的部位打上一点玻璃胶,我的新船昨天刚刚下水,玩了半个多小时,有点漏水,今天准备搞点玻璃胶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