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换连杆的铜套

楼主(2006-05-02):
其实倒不是要换整个连杆的问题,我一个OPS 21 的船用发动机,气密到现在已经不算很好,但再折腾一年是没问题,现在功率还可以,也不很容易熄火,但转速不太稳定,主要是连杆上边接曲轴的这头铜套磨损得很严重,空隙估计有1-2MM了!

我没想换整个连杆,但是换铜套该如何弄?铜套如何得到呢?

因为常有人说自己拿铝合金车个连杆,但是没有铜套,硬铝和硬铝磨也不好吧?

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去机电市场买一个亚焊机上的钨针夹头1。5元用钻头钻内孔,然后夹在手Q钻上磨外圆,边磨边用卡尺量,磨好后按原套长度截去一段,用300号砂纸卷一个细棒慢慢的用手工磨内空直到尺寸和适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机电市场买一个亚焊机上的钨针夹头1。5元用钻头钻内孔,然后夹在手Q钻上磨外圆,边磨边用卡尺量,磨好后按原套长度截去一段,用300号砂纸卷一个细棒慢慢的用手工磨内空直到尺寸和适即可

网友(2006-07-12):
那就麻烦点,自己换铜套,

网友:
用台钻夹合适的钻头,把坏的铜套钻掉,然后用黄铜车一个小铜套,然后用台钳压入连杆就行了.

网友(2006-12-06):
维修曲轴总成

维修曲轴大头是很麻烦的事:第一步:自制专用工具 1.曲轴装配工装模具  2.一个10 吨位以上压力床
3.一个加热贲灯    拆卸曲轴工艺流程:把曲轴总成加热 100~200 ℃,放进曲轴装配工装模具,放在
压力床内加压顶出曲轴销,更换连杆大头铜套或轴承(更换加大新曲轴销,配合好曲轴销与连杆大头间隙)
把曲轴放入曲轴装配工装模具在压力床内加压,压入曲轴销既可.简单办发:摩托车市场有专门曲轴总成
维修部请带维修.

网友:
晕 楼上是说的是摩托车的曲轴啊 这里是探讨模型发动机的 没这么复杂吧

网友B:
记得要在铜套外缘滚上菱形花。

网友:
套上还要钻个润滑油孔。

网友(2007-11-13):
引用 网友B:
记得要在铜套外缘滚上菱形花。

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