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4、6通道混控的遥控器Reflex如何设置?

楼主(2006-05-02):
提示:

网友A:
我由于把遥控器拿出去装机子,用了我玩XTR的那组模型来调试,结果玩回XTR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经过自己琢磨,在十字盘模式的设置中,把“3-S”改回“1-S”,混控就解除了。

网友A:
我是个新手,对很多东西不清楚,因此不了解你的情况。我的控是Futaba 6EXHP,可以进行设置的。我装的机子也是亚拓450CCPM,遥控里是设的混控模式,十字盘模式用的3-S,但XTR里面的模型不是450,我确实是把3-S改成1-S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