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音频线玩fms 软件错误

楼主(2006-05-02):
新买机,第一次玩.没有
模拟器
不踏实哦,只好越版问问,版主别删哦
高手指点下小弟咯,设备一切正常(沧浪新控),就是吧哪个 winmm.dll放到fms的目录下fms就会启动不了,说程序错误...
当然,把winmm.dll 拿出来它可以正常启动,好奇怪

网友A:
系统的问题,换台机子就是啦~~~~~

楼主:
系统是指软件,还是硬件呢

网友A:
因该是软件系统,但具体我也不好说,dll是系统的超连接文件吧,如果有高手帮忙更改以下估计就没问了,反正我是换机玩的,硬件不是问题要求很低的

网友B:
你有没有装MODEM,我碰到过类似问题,有的支持语音的MODEM会导致设备错误,我重装系统后不装猫的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把猫拔掉可以吗? 可以不重装系统吗.多谢上面的朋友
啦

网友B:
估计要重装系统,你先拔掉试试看喽,不行再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