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6-05-02):
有谁知道亚托25A电调用的场效应管哪里有卖么?我的不小心烧了一个。或者有替代的也可以。。。。

上面写了个4336,不过查不到。。。。

楼主:
里面一共只有6个FET,全写着4336。。。。。

查了半天,已知的P-CHANNEL SO-8封装的fet的最大电流是20A,这个25A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用并联的方式获得大输出电流和降低内阻

楼主:
明天去赛格买12个IRF7831换上试下,呵呵,成功的话就变成40A的电调啦,不知道线路板能不能受得了。。亚托和好盈电调用的全试N沟道的F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去赛格买12个IRF7831换上试下,呵呵,成功的话就变成40A的电调啦,不知道线路板能不能受得了。。亚托和好盈电调用的全试N沟道的FET。。。。

http://www.hqew.com/stock/search ... tock%2Fsearchic.asp
Try it at first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