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有关上升气流

楼主(2006-05-02):
如何在飞行时找到上升气流?

网友A:
全靠感觉,长时间练习而获得。

网友B:
要严重注意飞机的姿态,飞机在进入和脱离上升气流团的时候会有姿态的变化
也就是凭经验和感觉找上升气流团

网友C:
那可真不是一两话说的清的,玩F1的人可是想尽了办法,但有时候还是会判断失误的。

网友D:
给我的感觉是在飞行过程中正常滑翔时,突然出现抬头现象,但没有马上低头失速,估计就碰上上升气流了,过了以后在旁边往往会遇到下降气流,飞机感觉直往下沉。
如果能用盘旋方法或之字形方法跟上气流的话就可以飞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