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

楼主(2006-05-02):
我是新手,我的是黑鹰400普通版
陀螺仪我没有装在推荐的位置,而是装在的主轴正下方,见图

听说陀螺仪装在越靠近主轴的地方越好,真是这样吗?
请老鸟们多多指教.

网友A:
陀螺仪是个角速度传感器  应该不能和主轴同心 这样陀螺仪才能感应到机体和主轴的角加速度 从而进行控制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请高手0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是个角速度传感器  应该不能和主轴同心 这样陀螺仪才能感应到机体和主轴的角加速度 从而进行控制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请高手0拍砖

因为是角速度传感器,所以放在那里都是一样的,要是线速度传感器那就有区别了!楼主放在这个位置不好的地方就是和电调靠得太近会产生互相干扰……。

网友:
+我QQ47278590
我想买一架黑鹰~~~~以后有事好联系~~~

楼主:
听"沈毅"大版主在教学视频中提到过,越靠近尾桨震动越大,所以我才把它放到主轴下面.
有位朋友说到可能会受到点调的干扰,我已经在陀螺仪中放了屏蔽层材料.
不知道会不会把影响降到最低.

网友:
去问“模型”吧,他们是黑鹰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