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教 什么叫做双桨?

楼主(2006-05-02):
看了几个帖子,都说双桨,说一定要检查双桨,就是不懂,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问题估计没人愿意回答了.双桨就是两片大桨运行到同一角度同一位置时,运行轨迹不同.在视觉上就表现出两条桨的运行轨迹......就是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估计没人愿意回答了.双桨就是两片大桨运行到同一角度同一位置时,运行轨迹不同.在视觉上就表现出两条桨的运行轨迹......就是双桨...........

好复杂啊,估计新手是越看越不懂……

楼主:
。。。谢谢二 楼的回答,同意三楼的;
我的理解: 油门差不多在中间位置(飞机并没有飞起来)得时候,差不多就是螺旋桨稳定得时候,观察浆的运行轨迹会产生两个浆的运行轨迹,是么?

网友B:
不管油门高还是低把桨调节到能转成一个薄饼就是了如果转成两个上下分离的薄饼,就调节到两个薄饼重叠就是了……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油门高还是低把桨调节到能转成一个薄饼就是了如果转成两个上下分离的薄饼,就调节到两个薄饼重叠就是了……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顶~!!!语言通俗易懂!强

楼主:
到底是一飞冲天,厉害,懂了,说到吃,俺就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