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

楼主(2006-05-02):
今天把飞翼换成了铃铛,用6*4的桨,飞起来暴多了

网友:
换kill的内转子然后把飞翼打薄在用11.1 15C飞200没问题

楼主:
我本来想用老雷的内转子的,是KV 4700的,用的4030桨,结果转了不到1分钟,电机就冒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想用老雷的内转子的,是KV 4700的,用的4030桨,结果转了不到1分钟,电机就冒烟了

你用的电机的KV值太高了,小心电调和电池。一般用3500-3800的比较合适,转速太高桨会变形反而降低效率。

网友:
KV4700的白薯内转用2Cell锂电+傻猫的3525桨正好,转速接近3万转,电流不到8A.

楼主:
没有3525呀,哪个桨有多大的拉力

网友:
推力200多克不超过300克,虽然推力不大,但是桨速高了很多,适合飞翼,而且使用2Cell电池,重量轻了很多,权衡一下,还是利大于弊的。我现在用2Cell1000mah10C的电池,全重只有250克。推重比到1了,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