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id用音频线上FMS模拟器,油门通道没反应?

楼主(2006-05-02):
参照viclor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highlight=cupid
用耳麦的线做了根连接线。但在FMS的映射中,油门根本没有反应。检测不到油门通道,是怎么回事?
我是直接用麦克风的插头连到我的声卡sb live的line in接口上的。

网友:
我的是尾桨的通道没有。。。。。

网友A:
还是买一根原厂的模拟器线吧。音频的根本没法玩,跳舵厉害。我帮模友调cupid,他是在www.himodel.com那里买的模拟器线,效果非常好,一点不跳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一根原厂的模拟器线吧。音频的根本没法玩,跳舵厉害。我帮模友调cupid,他是在www.himodel.com那里买的模拟器线,效果非常好,一点不跳舵。

没办法啊,我的cupid是在加友买的,没接口啊。himodel卖的cupid的控是esky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照viclor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highlight=cupid
用耳麦的线做了根连接线。但在FMS的映射中,油门根本没有反应。检测不到油门通道,是怎么回事 ...

FMS用8.2版的就可以,8.5版本认不出油门通道

网友:
晕,那我的尾桨通道是怎么回事呢。。。。而且其他的通道跳得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S用8.2版的就可以,8.5版本认不出油门通道

beta7的在xp下运行不了

网友:
对,himodel的是esky的模拟器线。

网友C:
beta7的在xp下运行不了
可以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ta7的在xp下运行不了
可以运行的.

我一运行就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