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近来看看啊

楼主(2006-05-02):
我现在在
模拟器
里飞的还可以,但上了真机就不行了,我的机机现在一起来就往左偏的厉害,打朵也不管用,
尾翼刚开始起飞的时候控制还算正常,但只要一里地就往左打舵反映不大了,我现在是35号改成皮带传动了,我看了下
陀螺仪
有一点点不垂直影响很大吗?

网友A:
"我的机机现在一起来就往左偏的厉害",是左倾斜还是平着向左飘啊?如果是飘那很正常,带一点右副翼慢慢给油就好了。具体的去看看置顶的《想对新手说的话》。
陀螺仪要尽量水平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