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给安装和使用Long Shot DLG的兄弟们一些自己的心得

楼主(2006-05-03):
机身上和主翼的副翼舵机连接线,很容易“缩”到肚子。因此想个办法,在运输过程中,不会缩进去。

再有,广州上空的鹰的网站上提示用船模上的拉索的那个什么东西来固定绳子,可以调整。
我实在找不到,就地取材,用舵臂,很好用的。

网友A:
好办法!升降舵的缝好像太大了,不过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升降舵的缝好像太大了,不过应该影响不大。

安装好时,没有怎么大的。放了一段时间,就这样了。

我也正在想办法解决。现在还想不到啊。

网友A:
在升降舵的缝上通长贴一条透明胶布就可以了,不要剪成几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升降舵的缝上通长贴一条透明胶布就可以了,不要剪成几段。

透明胶带的粘性不是很好,用强力纤维胶带。不过后面就不用再想取下来了。
原来的样子。

缝很大,确实不知道是否影响飞行。

修正后的样子

明天或后天试试,看看修正后的感觉会不会好点。

网友:
我那架就是用一般的透明胶带,用了很久了,没有问题.

网友:
兄弟用纤维胶布贴的话重量会增加比较多...还是透明胶合理